[维修] 比亚迪秦智能启动铁锂电池有人修过吗

楼主(2024-04-02):
比亚迪秦智能启动铁锂电池有人修过吗?这个比亚迪秦混动是15款,老款的铁锂电池在后背箱上面,仪表全部全亮了。这电池有三个头,仪器用电和启动用电分开,并有智能数据线,接上仪表电1.8V,脱开6.9V,启动电机电在9.8V,现在拆了线在充电。请教高手,这个智能电池带锁吗?4S店讲要三千多元,而且无货。谢谢大神。

网友:
车是天天开吧?大电瓶没有电了吗?一般是小电瓶亏电,大电瓶会补充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涨下见识,楼下来解答。

网友:
量下单个电芯电压

网友:
没拆开?跳过保护板直接量电芯电压排除下是电芯电压低,还是保护板故障

网友:
得拆开才能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吧

楼主:
500v动力电力电池好的,外壳看有起鼓,可能坏了一节铁锂,是3.2,50A的,外接充电只能充至10.2v

楼主:
不敢拆下,里面铁锂起鼓了,4S要3200元

网友:
坐等拆开围观

网友:
看样子是板子里面有元件坏了

网友:
还得是你啊,啥玩意也能修。

网友:
保护板动作了吧!充完电要解码才能用。

网友:
这玩意应该很少坏,好像是铁锂电池

网友:
看体积,似乎可以直接换一块铅酸电池上去,仪表用电那块用降压板解决

网友:
科技以坑人为本

网友:
这个电池带管理ic的, 一般电芯不容易坏, 顶多过放电, 导致保护, 有一种特殊场景, 本身这个电瓶电压已经很低了而环境温度又高, 暂时没达到低压阈值, 通信线受干扰或接触不良没能拉起充电功能, 等环境温度骤降, 电池电压也降低, 保护板锁了, GG  甚至因为磷酸铁锂的电池长期没有完全循环导致电量计不准, 而在该补电时没有补电, 低电保护, GG

网友:
配件搞成这样也是人才,你想在外面修都不能修了,老实进4S挨刀,换下的配件带走

网友:
在论坛里混的都是胆大之徒,不敢拆不敢修玩啥呀?

网友:
不拆开,怎么知道呢,我的车也是这电瓶,说跟车同寿命的啊

网友:
一个负极两个正极,真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