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蚊拍改锂电结果失败了沦为配件

楼主(2024-04-02):
电蚊拍改锂电结果失败了沦为配件

换成锂电后用了带保护板的4056充电板,一开始打蚊子啪啪响,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没力气了,拆成渣了也没想明白,多年后突然灵光一闪,是不是跳过保护板就可以了?可惜了东西已经没了,被当成废品扔掉了。。

网友:
再搞块不带保护的4056

网友:
我改过2个,都很成功,第一个没加保护板,出口加保险丝,用老式4.2V充电器充电,原来小蓄电池只能用几次,有时想用发现没电了,改过后用的很爽,充一次可用二三年,第2个网上购置了保护板,用5V充电器,只充过一次电,充进去了

网友:
我改锂电的都没保护板,充电就外置的4056模块。

网友:
我用一节18650锂电直接接上面,后面拆了块充电小板给电池充电,现在用着火力十足,而且电量耐用。效果不错。

网友A:
不是要跳过保护板,是因为改成锂电后,电源内阻减少了,有可能开机瞬间就损坏了逆变管

网友:
可惜了东西已经没了,被当成废品扔掉了!

谁在垃圾筒捡、、、、鸟?

网友:
刚买了个带保护板玩具车上用的14500,准备给电蚊拍用

网友:
有可能电流太大了

网友:
终于找到理由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上面搞个灯,开灯灯不亮了就要充电就好了,要什么保护板啊。尤其这种大电流的

网友:
意淫维修贴

网友:
直接搞了个锂电款的,拆开看了下电芯 貌似还行 虽然轻飘飘的 看着像是新的,就没换。 今年又开始服役了 啪啪响

网友:
电池多的,,去掉后盖,在电池仓里,加一个电池盒(有保护板),直接换18650电池。。。。

网友:
有保护板好一点。

网友:
升压电路超压击穿爆了

网友:
这玩意有改的必要吗

网友:
一般是升压得三极管坏,换个放大倍数差不多功率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跳过保护板,是因为改成锂电后,电源内阻减少了,有可能开机瞬间就损坏了逆变管 ...

这个不能啊,楼主只是说电蚊拍没力气了,没说完全不能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