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威力XQB85-8529A洗衣机,这个白色的是什么零件?

楼主(2024-04-02):
洗衣机的型号

电脑控制板

XQB7078
这个是什么来的?有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是不是水位传感器?

网友:
门开关感应器,有的叫碰撞开关,平衡开关,这个是防水设计。作用就是光线感应。上面有个感应窗口

网友:
你最起码也告知一下这个设备是从什么位置拆下来的呀,否则只有拆过类似或者是了解类似设备的人才能直接告诉你。其他人根本无法与你讨论。

网友:
3楼解答正确,碰桶开关

网友:
感应探头,多数是磁铁控制,

网友:
感应开关吧。

网友:
磁力或者光线位置感应器

网友:
用于检查盖板有没有盖好的

网友:
盖子感应器。。。

网友:
光线传感器,应该是门开关的感应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进来学习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