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流潜水泵拆机

楼主(2024-04-02):
  家里果园用的直流潜水泵坏了,闲下来拆了看看,电机有没有坏,能不能修好,实在修不好也能拆电机玩一下。
     原来的水泵螺丝都生锈了,拿无刷角磨机把螺丝给切割掉,水泵拆开后发现有一根铝线氧化变成粉状了,估计是电机使用过程,有一根线靠近电机,长期使用导致铝线氧化,目测电机也是铝线。
    剪掉坏的线,重新接好,穿线处打上995结构胶防水,还能用,网上买点m5不锈钢螺丝回来,装上,通电能转,收工。其他图片忘记拍了也就这样,给网友看下直流潜水泵的内部结构。
      之前测试过1楼轻松抽水上到3楼,田地里使用这些潜水泵抽水灌溉也好用,水泵也才2斤左右重,比交流潜水泵轻多了,价格又便宜,也可插电动车供电使用,电动车加水泵直接开车到田地附近抽水方便。

网友:
用其他胶密封行吗

网友A:
电机部分进水受潮了?

网友B:
密封不好弄,有现成的垫吗

网友:
里面都有锈蚀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还真够耐用的

网友:
这种生锈不是因为进了水,是因使用环境所致,只能通过更换外壳材料解决。

网友C:
这个电机是好大的功率呢

网友:
试试生料带

网友:
低压直流水泵,经常看到直接用电动车电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是好大的功率呢

功率是350w

网友:
低压直流水泵看着挺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部分进水受潮了?

生锈不影响,估计是水泵工作的时候温度高气压大,往外面排气了,水泵内部冷却的时候里面气压小,有点水汽跑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不好弄,有现成的垫吗

拿回去直接扔水里泡一天,不进水就继续用,进水就拆了,打胶再装一遍

网友:
这种水泵挺好用,普遍都是直流有刷电机,海鲜市场还有种宝马循环水泵无刷的240瓦不知道灌溉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有刷电机,还有这diy级别的做工,注定是玩具

网友:
变废为宝不错

网友:
壳子里面开始生锈了,加之是铝线,再用用该换新了

网友:
常用的是24伏的,电池是24伏20安时,体积大小合适,使用时间3小时左右,搬运方便

网友:
这个,里面得经常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