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不锈钢水管挺好看的

楼主(2024-04-02):
这种不锈钢水管还挺好看的如果家用明装也应该不难看还容易维修。
看起来用的是压接连接的里面应该有密封圈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A:
很好的,意味着水表后用户自己不能随便改动了

网友:
这玩意很贵的

网友:
更大的不锈钢水管也是压接的 里面有一个橡胶的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意味着水表后用户自己不能随便改动了

如果有专用的工具和技术还是可以改的。

楼主:
如果能用上几十年不漏水还是可以考虑使用的,用普通ppr水管要是地板或者墙壁里面漏水维修一次也得花费不少钱。

网友B:
主管道和分支处是焊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能用上几十年不漏水还是可以考虑使用的,用普通ppr水管要是地板或者墙壁里面漏水维修一次也得花费不 ...

这种一样会漏,因为压接口有密封胶圈,想一辈子不漏水就上铜管,接口全部焊接的,没法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管道和分支处是焊接的?

从照片看应该是的,如果是螺丝口连接处应该会有生料带。

网友B:
通过我分析,还是拧的,只是管件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样会漏,因为压接口有密封胶圈,想一辈子不漏水就上铜管,接口全部焊接的,没法漏 ...

不锈钢水管貌似也可以焊接的但是焊接方法好像跟铜管不一样。

网友D:
成本不小,白盒子通每块表一根管子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我分析,还是拧的,只是管件特殊,

能看到外面有生料带的就是螺丝口拧的,看不到的不是焊接就是压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不小,白盒子通每块表一根管子干啥用的?

应该是连接电脑实现无人抄表的。

网友E:
第一,如果不锈,成本肯定很贵,当年就是那种金属管转到PVC管的。如果和PVC差不多的价格,那内部估计很容易吧

网友:
接的时候里面有O型圈,还要涂抹一种胶水,然后用液压钳或者电动的那种钳压接。时间长了一样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如果不锈,成本肯定很贵,当年就是那种金属管转到PVC管的。如果和PVC差不多的价格,那内部估计很容易 ...

就是因为成本高所以用得比较少。

网友:
湘a地区,没见过自来水这样的,但是见过地下停车场消防管是这样的,某种铆接/压接结构

网友:
如果是焊接的,可能耐用些,这样的连接方式考验的是密封圈的耐久性

网友:
压接的工具还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