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G35耳机转轴又断了,这可怎么修啊?

楼主(2024-04-02):
这罗技G35耳机这几年来已经断过几次轴了,已经被我修烂了,已经无处下植钉了,这可怎么修啊?大家有什么电建议吗?

还能有什么修复方案吗?大家给个建议吧,网上买不到配件。这个玩吃鸡游戏听声辨位还是很好的,不想换掉。

网友A:
找五金大佬给CNC一个咋样

网友B:
上网陶一个功能坏的

网友C:
穿孔 上螺丝植入  另外开孔走耳机线
直接胶水固定 不可调节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五金大佬给CNC一个咋样

那要用铝的做,可以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网陶一个功能坏的

最便宜的一个60块,这价格买来拆配件有些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孔 上螺丝植入  另外开孔走耳机线
直接胶水固定 不可调节角度

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这个位置看着确实很容易断,把线拿出来另外开孔,这个位置上螺丝固定可能好一点。

网友:
胶粘成固定的应该可以

网友D:
打眼攻丝,上空心螺杆

网友:
打个合适的孔,里面放空心针或者针管并点胶连接起两个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眼攻丝,上空心螺杆

这个可以有,但空心螺杆不好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但空心螺杆不好找

有工具就自制,那种尼龙或塑料螺丝,打个眼就是空心的了,或者有丝锥板牙,找个硬点的木头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工具就自制,那种尼龙或塑料螺丝,打个眼就是空心的了,或者有丝锥板牙,找个硬点的木头都行
...

台钻,丝锥我都有,现在在想做什么木头或者竹子来做,也或者可以用铝的来做

后续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8705-1-1.html

网友:
打个合适的孔,也能搞的

网友E:
在断裂的部位两边平均打上小孔。用大头针剪短在断口处插上销钉(3个平均分开),断口处打上小坡口。用哥两好,少许抹在端口上先沾上,等干后再用哥两好将断口两边圆柱包裹。(细活,小钻头可以在淘宝上买到,用手工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断裂的部位两边平均打上小孔。用大头针剪短在断口处插上销钉(3个平均分开),断口处打上小坡口。用哥两 ...

这办法好,实用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