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的电路板神器,30倍摄像头改的放大镜

楼主(2024-04-02):
用30倍望远镜加控制板DIY的焊接神器,USB插电脑就可以显示

网友:
自己做的实 用为 主

网友A:
距离太近了,调远点。这么近只能看,不能操作了。

网友:
这个要加一个吸烟的,要不然镜头很快就废了

网友:
加个外壳吧

网友:
物距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太近了,调远点。这么近只能看,不能操作了。

就是,已近没有操作距离了.

网友:
30倍望远镜看远没问题,微距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
有图片效果不

网友:
要整个外壳就漂亮了

网友:
比我200买的成品都要好

网友:
改得不错,但应该给它穿件“衣服”啊。

网友:
不用热熔胶立马提升3个档次

网友:
经济适用,微距怎样呢,上个效果图看看。

网友:
高级。不知能否用于焊接和测量?就是用烙铁或万用表时,能否准确判断距离远近?

网友:
外观太差了

网友:
很好的贴子,值得学习。

楼主:
屏幕上的图片就是拍摄的芯片效果

楼主:
第一张照片中后面屏幕上就是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