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桩,铅酸与锂电池充电比较

楼主(2024-04-02):
没法做到严格一致,大概吧。充电桩是同一个地方,都选充满自停,电池电量差不多没了。4812铅酸,充电1.8A,用时6至8小时,2.5元左右。4811铁锂,用时3小时,1.09元,铁锂在家充最多2个半小时,平常2小时以内,而且一般都是均衡一阵子拔掉。铁锂在家与充电桩价格差一半到三分之一。铅酸电池不知道会差多少。

网友A:
我们这充电桩是按照功率分档x时长计费的。而且停机功率设置的很小。很多时候已经转灯了还在计费。
知道多久充满就选包时长是最合适的,充满自停后期的涓流充电也是按照上上电的功率档计费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好多人不了解。

网友:
充电桩的充满自停就是坑,至少我们这是这样,选了充满自停就是最大时长10小时,实际电动车6个小时左右转灯。。。

网友B:
电动车省钱,比汽油车节省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省钱,比汽油车节省多了

在自己家充电省钱,在外面充一样不便宜,大概贵3-4倍,有的5-6倍都有

网友:
自己买个机械定时器,每次估摸充多久到9成就行了,还对铅酸有保护作用

网友:
在自己家充电省钱

网友C:
锂电池充满后电流会大幅跌落,电源会认为已经充满给你直接断电了,其实并咩有冲满,铅酸的话还有两个流程没有走完,并且前两个流程电流都不会小,只有浮冲阶段有可能会被断电!

网友:
凡是不按电量,计时收费的桩子,都是刷机贼,充电浮充纯纯的韭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充满后电流会大幅跌落,电源会认为已经充满给你直接断电了,其实并咩有冲满,铅酸的话还有两个流程没 ...

这个是对的,就算铅酸,40a容量
用的充电器功率大,就是充满了,也不停,因为浮充也有50w左右
用的充电器功率小,浮充就没有作用,充电器认为满了,其实电池没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充电桩是按照功率分档x时长计费的。而且停机功率设置的很小。很多时候已经转灯了还在计费。
知道多久 ...

那就是同样原因造成的,锂电充满保护板会断电的,不再计费。

网友:
有功率分档的,按功率计时计费,有只计时计费的功率会限制,超功率断电

网友(2024-05-18):
这其实就是铅酸和锂电池的区别,比如三元,你设定满电就是4.2伏,那么到4.2伏基本上恒压就很少或者没有电流了,好吧,这段其实铅酸也一样,但是,充到4.2伏的锂电池它不会掉电压,而铅酸就呵呵了。

网友D:
用着铅酸,一直在等钠,结果这孙子出来价格太高。再憋憋吧。不换铅酸了,今年入冬前实在憋不住就弄组铁锂先顶顶,山东冬天-10度正常温度,少一半里程也太讨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着铅酸,一直在等钠,结果这孙子出来价格太高。再憋憋吧。不换铅酸了,今年入冬前实在憋不住就弄组铁锂先 ...

别等了,感觉钠就是忽悠。铅酸网上不说199吗?是不是要甩货转卖锂电池?铁锂冬天真不行,也没招,我都是进屋就拎进去,出来再装上。主要是座下好卸。

网友:
不要选充满自停,知道自己电池容量,每次充2块钱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E(2024-10-05):
我家的48v12ah的锂电,第四年了,充6个小时,8分钱。有时充个4个小时,5分钱。充了好几次,没超过1毛钱的。前天充另一辆铅酸72v21ah的,前几次充每次2块多,这次估计剩一半电吧,选充满自停,充了11个小时,最后结算,2毛钱。wtf,这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48v12ah的锂电,第四年了,充6个小时,8分钱。有时充个4个小时,5分钱。充了好几次,没超过1毛钱的。 ...

你这啥充电桩?太便宜了,比家里充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