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电源的选购问题

楼主(2024-04-02):
餐吊灯的三段灯光控制电源坏了(已经用了6年),表现为开灯后灯光闪烁,开始是白光闪,切换黄光就好了,再隔几天黄光闪,再后来三段全闪,时好时坏,断定三段灯光控制电源坏了,拆下看看没有发现可疑元器件,也没有虚焊现象。于是在某宝和拼夕夕搜索,发现同样功率输出段,输出电压不同,有高有低,输出电流都差不多,最后终于找到了和拆下来的三段灯光控制电源参数一样的下单,已经更换,故障排除。
现在要问的是:在选购这种LED灯电源时是主要看输出功率还是电压。
1、同样功率段电压不同,电压或高或低是否可用?
2、电压相同,功率不同,功率或高或低是否可用?

对坛友的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其实你应该先尝试把原电源的电容全部更换后看看效果,还是不行,再买新电源。
照你描述,器件无明显损坏,极有可能是电容使用时间长了,容量衰减导致的

网友B:
首先参数是电流,电流一致功率大于灯珠的的电压就不用看了!

网友:
一般是灯珠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应该先尝试把原电源的电容全部更换后看看效果,还是不行,再买新电源。
照你描述,器件无明显损坏, ...

没有配件,如果在平台购买,来来回回还不一定能修好,直接更换没有多钱!

网友C:
是不是有的灯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参数是电流,电流一致功率大于灯珠的的电压就不用看了!

搜索看了这种电源基本都是200-300ma的输出,输出电流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的灯珠坏了

没有,灯珠全部好着,每种颜色灯珠都是串联,有一个坏就全部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配件,如果在平台购买,来来回回还不一定能修好,直接更换没有多钱! ...

奥奥,你不玩板子、器件、编程,那换电源模块就对了,方便快捷省事高效

网友:
年后为了修老家的坏电视机顶盒我买了一堆电解电容……11种,数量不多种类多

网友D:
要搞清楚几并几串然后找公式计算一下

网友E:
大品牌的比小品牌的贵3倍,你会选择哪个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搞清楚几并几串然后找公式计算一下

请教:这个是白光和黄光是一样的都是每个灯头分别4个灯珠一共是8个灯珠,共4个灯头,这样就是:白光4×4=16个灯珠,黄光一样。白光16串、黄光16串,全亮是2并16串,怎么计算功率、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品牌的比小品牌的贵3倍,你会选择哪个品牌的

厨卫吊顶灯和客卧吸顶灯都是所谓的大牌,6年来一直很好!只有这个餐吊灯是按照样式买的,不知啥品牌!

网友:
昨天刚修一个,不过是筒灯,三色的,刚开始是亮着会自己切换黄光或者全亮,没管它,不过我预判了它严重后会闪然后昨天开始闪了,闪的难受修下,拆外壳费劲还有小损伤,毛病到不大,直接拆测次级电容22uF只剩2uF,换了就好了,板子能看出来温度挺高

网友:
换新的灯吧。

网友:
肯定是电源坏了啊

网友:
原装的好,配的总不得劲

网友:
数码之家的都应该屯些备件啊!我手里就有不少,估计最后的归宿就是垃圾桶了!

网友:
估计有灯珠热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