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不放电池,系统会变慢

楼主(2024-04-02):
同一个版本的系统,不放电池,桌面右键刷新,明显能感觉到转一圈再出现,放电池就是秒开,多个品牌测试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现象比较奇怪

网友:
笔记本充电器功率未必能满足最大功耗,有的时候也会从电池偷电

网友:
已经拿掉电池,当台式用大半年了,没感觉到,可能我的是低端机的原因吧

网友:
可能笔记本检测不到电池卡bug了

网友:
大部分笔记本电脑没有电池和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处理器会降频,系统性能就会受到限制,只有两个电源都存在时处理器才能最大功率运行,部分笔记本不接外部电源时屏幕亮度都无法开到最大,只有80%左右亮度!

网友:
还是楼主细心啊,居然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电池可以提供瞬间的大电流启动;而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没有那么大功率,一般也就20V4A。

网友:
处理器降频了,我有个联想本快没电的时候就卡出翔,公司的仨thinkpad就随便耍到关机

网友A:
没感觉啊,我的几个笔记本电池坏了,直接拆下当台式机用的,和以前一样,没任何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感觉啊,我的几个笔记本电池坏了,直接拆下当台式机用的,和以前一样,没任何感觉 ...

我感觉明显,尤其是刚做完系统,安装驱动的时候,不放电池,驱动安装的贼慢

网友:
早在x200,x220时代就是这样了。不带电池,CPU固定运行在800Mhz,带电池就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感觉啊,我的几个笔记本电池坏了,直接拆下当台式机用的,和以前一样,没任何感觉 ...

没任何感觉

网友:
这说明笔记本电源功率太小,无法发挥出cpu的性能。
电池和外接电源同时使用时,才能发挥出最大性能。
轻薄本用type-c口供电,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不用type-c供电,不应该出现这问题。

网友:
没发现这个问题,感觉只要外接电源,速度没啥影响

网友:
安装Linux系统没这个问题吧

网友(2024-05-17):
电脑小问题千奇百怪,遇到问题必须细心琢磨大胆尝试,积累经验。

网友:
你试试统信 uos

网友:
没发现类似问题

网友:
笔记本系统运行要自动寻找电池程序的,没有电池自然要慢一些。

网友:
笔记本电脑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性和性能性价比性,当市电断电后会切换至笔电供电不至于给笔记本造成因断电的影响,当用市电时,不会从电池“偷电”,一般来说(尤其是现在制造的)当检测到笔电缺失或故障时是不会开机的或是有相应的提示信息,这是一项基本的保护措施,充分预防性保障使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