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和CD800A和三和720E对比测电池电压!

楼主(2024-04-02):
它们测量有数值上的差异,不知道是不是CD800A换过电容造成的!

网友:
上基准啊, 两个表哪个知道哪个正常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开看看?

有拆开贴啊!

网友:
这样测不知道那个是准的。

网友:
找个基准源测试下,ad584自制

网友:
这个只能说两个表有差异,但是水准谁不准还不能下定义,很可能一个比标准电压高一点,另外一个低一点呢?

网友:
都是不错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