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1个LM1875T桌面小功放(SAGA E-SA18)

楼主(2024-04-02):
这个小功放是以前电脑用的,现在电脑少用就闲置了,搭配一对4寸的小木箱效果还是挺不错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可以插个话筒唱卡拉OK呢。
机子配备音调和等响开关,所以在小箱子和小音量的情况下,效果都是杠杠的。

网友A:
还不错。散热是自己加了块粘贴在一起的?

网友:
自己加散热片加强散热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把电容换换,调理调理,音质应该不错。现在1875T真货难找了。

网友:
不错,可以接电脑上用足够了

网友:
有大大的铝散热器。

网友B:
做工还可以哦,搞点补品替换一下,性能应该会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散热是自己加了块粘贴在一起的?

原来就有的,1875的热量可不少呢。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适合小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可以哦,搞点补品替换一下,性能应该会有提升!

木耳朵,现在听着就可以了。

网友:
这功放不小了

网友:
从第一张图的凳子来看,功放不大,散热也就刚刚够吧。

网友:
单声道还是双声道,咋只看见一块1875T。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有点像山水

网友:
接电脑上用足够了

网友:
看着不错的小攻放

网友:
一般来说功放使用环牛,性能和价格都不错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