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调制热的时候,为什么会干燥 ? 水分去了哪里?

楼主(2024-04-02):
早几天去东北出差 ,因为宾馆开着地暖,所以房间特别干燥。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受不了。没有办法只能往地上洒水。

房间面积大约18平米,垃圾桶容积大约10L .一晚上用垃圾桶倒水,倒了15-16次。大约150L水。到早上6点的时候,地板上干干的,只有一些遗留的水渍。

不禁想起一个问题,希望大佬能够回答。

空调制冷的时候,因为有冷凝水产生,所以会导致房间比较干燥。

但是,空调制热的时候,又没有冷凝水,为何房间会觉得干燥 ?

水,到底去了哪里 ?

网友A:
你都知道冷凝水了,自然是冷导致水凝,也就是在温度降低的情况下空气无法溶解那么多水(以透明无色水蒸气存在),于是部分水以实体水滴的形态凝结。
反过来,加热密闭空间内的定量空气,水量不变,会导致空气能溶解更多的水,这个情况会导致人体体表的蒸发作用加强,同时相对湿度的降低会更容易产生静电,两个作用导致人体不适,解决办法就是用加湿器、湿毛巾等,主动对空气补充更多的水,使相对湿度维持在较高水平即可解决。

网友:
因为温度升高,房间内空间容纳水分子能力也相对的提高了

B站UP朦朦站起来 有一期讲解过

网友B:
大约1平米,10升水,不会水淹?

网友:
使人感到干燥的是 “相对湿度”
空气含水量不变的情况下, 温度越高相对湿度就越低,也就越干燥

网友:
制冷的时候是夏天,湿度大,自然会有冷凝水
制热的时候是冬天,湿度小,哪里还会有水分

网友:
这是地暖温度高的原因,和空调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冷凝水了,自然是冷导致水凝,也就是在温度降低的情况下空气无法溶解那么多水(以透明无色水蒸气存 ...

6楼回复真解

网友:
加热空气降低了相对湿度,使人体的水分加速蒸发,所以感觉特别干燥。

网友:
6楼回答的简单明了。

网友:
南方人,从来没试过干燥。倒是前段时间回南天,大部分东西都潮湿发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约1平米,10升水,不会水淹?

我都担心楼下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下面还有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423-1-1.html

当时觉得很激动,现在回想起来平平淡淡,也就不想写了。

网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说得我好像没解释清楚一样?我只是解释得更通俗具体而已

网友:
室内水的蒸气压高于室外,空气中的水跑到室外去了。水蒸气从压力高的地方向压力低的地方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