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联想笔记本 电量显示如何调整

楼主(2024-04-02):
旧的联想F31笔记本电脑电池充满电(220v输入0w)
windows 7 显示电量只有4%,问题是断开电源电池可以用很久。。。

应该是电量显示不准确,应该怎样调整呢?

网友:
下个电池管理软件,主板驱动,还有就是换电池后保护板没写对参数,就知道这么多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电源管理软件,联想型号太多,老机型支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