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解决网页浏览器的适配问题

楼主(2024-04-02):
应该是近十年左右的问题吧,浏览器一直有些不兼容的问题,不是不兼容电脑就是不兼容网页,可能现在网页的编程技术更先进了。先说说我现在出现的现象,麻烦坛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能否解决或者有没有傻瓜式的浏览器可以直接使用。

首先我用的最多的是360极速浏览器,但是我现在一直使用的是11.0.2251.0版,内核69.0.3497.100。因为使用这个版本我大部分出现的问题都不存在,但是偏偏最近使用网盘就出现验证网页打不开,应该说跳转不到验证网页,验证防机器人的那个识别图的网页。
第二个协调使用的浏览器是Google Chrome,105.0.5195.127版,这个以前能打开跳转验证,这几天也是不能打开跳转,而且更新不了(国内连不上google??),而且这个浏览器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开某些网页出现字体不统一,有些论坛页面出现用户那边显示正常,内容部分字体就很模糊不清,试过调整里面字体参数,能改变大小,但是清晰度改不了,而且一个网站的调好了,另一个网站可能出现另一种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才把360作为主浏览器。
第三个火狐,说是最快,但是实际使用却是三个中载入最慢,但是火狐是需要它某些网页插件,而且上面两个浏览器却没有的,或者我不会找和使用。
基于以上原因,我真的很想找到一个傻瓜式的不用自己设置的方便的浏览器,可以满足兼容性和使用的。另外要说的是,我现在还是使用win7-64的系统,所以有些最新的浏览器无法在win7上使用

网友:
用华为浏览器可以,或者低版本chrome。今天我用chrome109的上数码之家很模糊,昨天还是好的?卸载后用版本100的没问题了。

网友A:
要说兼容性,我觉得EDGE应该最好了吧。

我就用系统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兼容性,我觉得EDGE应该最好了吧。

我就用系统自带的。

edge是被chrome牵着鼻子走的,当时就是谷歌使坏,故意让微软费心思兼容的谷歌系网页出问题,微软才狠心放弃自家旧edge,跟进chromiu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说兼容性,我觉得EDGE应该最好了吧。

我就用系统自带的。

win10自带的edge兼容性最好了

网友:
在高级设置里面看看一些协议是否没有选上

网友:
Win7下

edge可以到chromium109,百分浏览器可以到118,猫眼可以到123,Thorium可以到122

很多网页新特性是对核心版本有要求的,但是你那个打不开验证码的事情,时好时坏的,估计还是网络问题

网友C:
WIN7 的吧,谷歌浏览问题去年就有人讨论过,可以打某个补丁解决,或者用低版本的

网友:
一直用搜狗浏览器11版本,很舒服,最近一个网站改新架构以后显示不正常了,又测试了一大堆浏览器,还是搜狗浏览器11版本好,现在另外搞了个360急速x绿色版专门看那个网页,继续用搜狗浏览器11,360急速只有搜狗11版本六七成好,搜狗浏览器12版本也不好用,设置和界面太差,360安全浏览器也很差劲还一堆广告,什么百分浏览器也一般般,微软谷歌的也不喜欢

网友:
Chrome 已是最新版本
版本 123.0.6312.86(正式版本) (64 位)

网友:
你的chrome版本太老了吧,Chrome 已有最新版本
版本 123.0.6312.86(正式版本) (64 位)

网友:
有时候只能同时安装多个浏览器,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自带的edge兼容性最好了

也不是,,感觉还是IE最好,edge如果不会设置,ERP都打不开~

网友:
尽量使用操作系统自带的浏览器,别家公司开发浏览器都是为了窃取上网大数据,当然自带浏览器也如此,不过反正都要被偷,就只让一家来偷好了。

网友:
没遇到楼主的问题,但微软现在不维护win7了,会不会是跟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 的吧,谷歌浏览问题去年就有人讨论过,可以打某个补丁解决,或者用低版本的 ...

谷歌浏览器对win7的页面设置问题,有补丁?低版本说的是360的那个内核吧

楼主:
请问,图片这个,能否提供下载的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图片这个,能否提供下载的网

360软件管家

首先我用的最多的是360极速浏览器,

网友:
换一个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