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S锂电池能不能直接用12V电源充电?

楼主(2024-04-02):
3串18650,接了平衡保护板。手边的12.6V锂电池充电器坏了,能用12V1A路由器电源直接冲吗?不求充满,冲到12V也能接受的

网友:
电压别高过原先的充电器就行

网友:
电源有限流或者限功率可以,否则电源可能损坏

网友:
我经常用12v的监控摄像头电源充没问题

网友:
没恒流功能的电源不能做充电器的。

网友:
电压不够最多充电到11.4v

网友:
能,我经常这么干,或者直接用可调电源看着万用表充

网友:
不行,没恒流电源直接保护

网友:
如果三个锂电单元特性差不多,临时用用应该可以。注意别过冲和过放就行。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不建议长期这样使用。
3串恒流恒压充电满是12.6V  你的保护板下限应该是7.5V-9V范围(看管理IC)

网友:
这样用过,临时应急,没啥问题。

网友:
12V1A的电源能直接充3S三元锂电池,最大充电电流不超1A,没问题,只要不超过最高限压14.6就行。需要注意的是充电电流超过1A充电器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