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不知名的遥控器

楼主(2024-04-02):
捡到的,拆出来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这是卷帘门的遥控器吧

网友A:
汽车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遥控器!!!

汽车遥控器??????

网友:
电动卷帘门遥控器,学习型的,几块钱一个。

网友:
看晶振是433的

网友:
做工都差不多,电池好评,哈哈。

网友:
单位上的遥控卷帘门用的遥控器和这个一样,没有接收器遥控器也就无用了

网友:
我上班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做这种的。一般是停车场出入口车道栅栏,车库卷帘门,小区出入口栅栏的遥控器。这个是学习型滚动码的,要在接收器上学习配对后才能用,记得芯片里的差不多1亿个滚动码,重复的机率差不多为0吧。。所以基本上没有用了。不过你可以试试在哪捡到的,在附近乱按试试。。找到接收器的位置了,记得把遥控器还给保安。。别搞坏事。。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电动卷帘门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