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三大品牌电脑(联想戴尔惠普),哪个质量更胜一筹?

楼主(2024-04-02):
这些年下来,大家有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小企业买办公用电脑,性能要求不太高,但希望质量好一些,耐用性比较重要。如何在这三个品牌机里选?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相同配置,那家便宜购那家,,都是组装厂

网友A:
我公司从2011年开始,使用的都是联想的台式电脑,质量很可靠,坏得很少,基本都是因为性能太弱而淘汰,没有主板坏掉的,有少数也是电脑电源出了故障。显示器倒是成批的坏了,主要是显示器电源板的电容寿命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从2011年开始,使用的都是联想的台式电脑,质量很可靠,坏得很少,基本都是因为性能太弱而淘汰,没有 ...

品牌电脑硬件都是定制的,坏了只能用原厂的,第三方不通用,尤其是接口

网友:
配置差别不大的看配件的通用和售后服务

网友:
同品牌也分3 6 9等,一般商用的中高端系列质量都还是不错的。家用系列要当心一点。

网友:
都差不多,喜欢哪个买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电脑硬件都是定制的,坏了只能用原厂的,第三方不通用,尤其是接口 ...

没有特殊,都是商用机而已,电源坏了,买通用的台式机电源换上就OK了。

网友:
华为的!我用着不错

网友:
品牌机一般都是服务好,性能一般般吧。

网友:
戴尔的质量不稳定,可能一批货很好,但另一批货很差。

网友:
品牌都值得信赖,PC都是组装,品控来说大厂都大差不差。关键还是看售后服务吧,所在地区服务网点多,离得近,才更省心。

网友:
同等价位,肯定互相都是同级别的东西,但是戴尔的售后好

网友:
戴尔的应该不错,我们公司用的戴尔的,24小时运行,最后都是坏硬盘

网友:
DELL主机,机箱和内部做工还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最早2006年购的四台现还在使用中!

网友:
自带的风扇以然给力!

网友:
都是相同的几个代工厂生产,用的也是市场采购的配件。质量没啥差异,具体型号看运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