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20 pro不开机恢复模式维修(多图)

楼主(2024-04-02):
一台网友寄来的华为mate20 pro ,用户说不进系统显示恢复模式,收到后开机显示华为LOGO后直接亮红灯不进系统

这种故障必然是CPU虚焊了,拆下主板,让后把CPU拆下来,处理干净焊盘:

把cpu和上盖(运行内存),分别植好锡,要保证锡球均匀:

先装好CPU下层:

再装CPU上层,等主板冷却用洗板水洗干净残留的焊油;

CPU添加导热凝胶:

手机中框CPU位置添加导热凝胶:

最后组装好手机,开机直接进系统,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历害,这技术杠杠滴。

网友:
夏天到了,过热导致的CPU虚焊数不胜数

网友:
佩服直至,技术达人

网友:
厉害这可是个细致活

网友:
过热导致虚焊,还是本身使用了低温焊锡,还是本来就虚焊?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网友:
不是说技术遥遥领先吗,我怎么感觉芯片的封装设计是模仿苹果

网友A:
我有块华为mate9,好像也是这种情况,能不能修?楼主的联系方式能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华为mate9,好像也是这种情况,能不能修?楼主的联系方式能给一下吗?
...

联系俺vx: corecool001

网友:
看来手机戴套影响了散热呀。

网友:
这几天发现论坛有几贴都是mate20 pro虚焊的帖子。难道华为也是计划性报废?

网友:
这些机器原来跑安卓,升级鸿蒙后发热较大,华为有些批次的机器用的是低温焊锡,大软件运行时间过长容易虚焊

网友:
在下的机器,老婆淘汰了我作为备用机,结果本地维修了2次都没有修好,第二次维修后使用了3个月又虚焊了,看到论坛的大佬维修记录,参考了之前的维修帖子和照片,肯定了楼主的维修技术和责任心,这次维修了mate20pro和N1,估计经过这次维修虚焊的问题能彻底解决~~~

网友:
mate20pro更新完鸿蒙后,机器使用时间一长后部就会发热,最后导致CPU虚焊,出现恢复模式就不能进行操作(一旦进行系统更新啥的数据就不保了),华为、荣耀的980、970使用中都有可能出现cpu虚焊的情况,出现恢复模式就准备维修吧。

网友:
锡的问题很大呀

网友:
这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还是设计的问题呀

网友:
厉害啊,高手轻轻松松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技术活儿,干得漂亮..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的芯片级维修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