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电池正极连接的小方法

楼主(2024-04-02):
前几天捡到一个疑似充电宝的一个物品,拆开看发现正极已经腐蚀断了,充电板也腐蚀完了,但是电池品相完好,正极尝试焊接发现焊不了,于似乎尝试在剩余的极片上钻一个小孔,穿入一段焊锡丝,然后把焊锡丝加扁,与极片紧密相连,然后热熔胶加固,测电正常,

网友:
这个方法好,简单实用。

网友A:
无论啥办法,能用就行

网友B:
极耳好像是铝的?

网友:
用久了接触电阻就会变大的。

网友C:
测试正常,仅此而已!
不能用,充电宝,电流稍大。转镍可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啥办法,能用就行

是的,不能因为这把电池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耳好像是铝的?

反正不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正常,仅此而已!
不能用,充电宝,电流稍大。转镍可破

没那条件

网友:
还是转镍用起来放心

网友:
电压正常了,不过大电流用一下没问题了。

网友:
这也行,太强了

网友D:
网上好像有卖那种铝铜连接器,铝片那头可以用铝铆钉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好像有卖那种铝铜连接器,铝片那头可以用铝铆钉铆上。

电池上极片剩下不到3毫米,还能怎么接

网友:
有专门的助焊剂,很便宜几块钱一瓶,点几滴就能上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