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1V角磨机,空转3秒就停机

楼主(2024-04-02):
杂牌21V角磨机(买了20个月,但用的次数不超过两只手,毕竟家用的),不装割片,按下开关 空转3秒就停机,松开开关再按下,还是不转。拆下电池包再装上,按下开关能转,但空转3秒又停机。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第二天拼回去,居然好了。但是只坚持一分钟又停机了

补充内容 (2024-5-29 06:42):
换了一组新电芯,解决了

网友A:
故障情况非常像电池有问题,检查一下电芯的电压和内阻,尤其要看一下是否有个别电芯电压低。

网友:
会不会是某组电池不行了

网友:
首先查电池吧!!

网友:
换个电池包 包你焕发青春

网友:
驱动板太差保护了

网友:
拆开电池,分别量每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情况非常像电池有问题,检查一下电芯的电压和内阻,尤其要看一下是否有个别电芯电压低。 ...

最早就怀疑电池了,换了另一个也是一样问题。10节18650,电压分别是4.139,4169,4.132,4.152,4.166。

网友:
应该是几十块的那种锂电角磨机吧?99.99%电池问题,换个品牌的电池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你要先判断是电池保护停机还是机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早就怀疑电池了,换了另一个也是一样问题。10节18650,电压分别是4.139,4169,4.132,4.152,4.166。 ...

电压没问题就分别测测电芯内阻,再没问题就测测机器空载电流,一般在4安培至10安培之间。如果都正常,那就可以怀疑是驱动问题了。这种驱动灌封一体,多数人也修不了,不如直接买新的换上。

网友:
高科技产品,节能啊!不让你做无功损耗的,真是好东西。

网友:
这个就是典型的电池问题

网友B: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百分之八九十是电池问题。这种电池,空载没啥问题,带载压差过大或者压降过大,直接保护板就保护了。换其他工具的匹配的电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百分之八九十是电池问题。这种电池,空载没啥问题,带载压差过大或者压降过大,直接保护 ...

现在就是空载有问题,空载不到一分钟就停机

网友:
电池问题,换一组好点的电池就能解决

网友:
什么牌子啊

网友:
电池问题是肯定的,想知道产生的原因是内阻引起的吗?

楼主:
101%没听说过(三个汉字),买了1年后,官方旗舰店把此款产品下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