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盒子不开机连电脑usb不识别维修

楼主(2024-04-02):
网友的一台黑色N1盒子,用户说不开机也刷不了机,收到后直流电源供电测试电流30MA不跳变:

拆下主板,测量各路供电,发现CPU供电1.08V只有0.07V不正常,马上拆下六角芯片(A9ARGK),换一只好的:

开机电流100MA多跳变,正常开机进系统

拆下原机的8G闪存,换一个32G的,刷机,最后再把指示灯换成蓝色的就OK了

网友A:
收费多少???

---------------

网友:
大神小米盒子4这个芯片用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费多少???

---------------

只收扩容的钱

网友B:
高手。这个机子还这么能折腾啊,都什么年代了,难道不可替代?

网友C:
哈哈,也是我的机子,之前判断是cpu虚焊了,现象是开机指示灯亮,但是没有输出,短接不识别不刷机,原来成本低拿的盒子,也是个念想留着玩吧,可玩性还是很高的,稳定性和空间啥的也是别的产品无可替代的,魔百盒系列的还是有种种的缺陷,如果成本低重新收拾下还是合适的。
令我想起了,之前我给夏普电视换电源模块了,也是通病问题!老哥手艺和责任心都是刚刚的~~~

网友:
魔百盒8G改32G,含32G flash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也是我的机子,之前判断是cpu虚焊了,现象是开机指示灯亮,但是没有输出,短接不识别不刷机,原来成 ...

多谢您的信任与支持

网友D:
三年前还在楼主这里寄修过手机,手艺真不错,现在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年前还在楼主这里寄修过手机,手艺真不错,现在还能用

哈哈,我都忘记了,多谢您的信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这个机子还这么能折腾啊,都什么年代了,难道不可替代? ...

电视盒子芯片好多年没啥进展了,主打一个够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换蓝色指示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换蓝色指示灯呢

原来的白色指示灯老化发黑,亮度不行了,也可以换翠绿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白色指示灯老化发黑,亮度不行了,也可以换翠绿色的

我记得以前发光二极管的电压都是不一样的,白光的最高,甚至可以直接接5V,红的、绿的比较低,蓝色好像跟白是差不多

网友F:
8G改32G或64G多少钱 帮忙刷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8G改32G或64G多少钱 帮忙刷系统吗?

改32收费55,刷好YYF系统,改好灯

网友:
技术不错,芯片级维修加扩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32收费55,刷好YYF系统,改好灯

价格厚道我机子在老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去弄,打算去多收几台N1一起弄

网友G:
厉害呀,海美迪q5四代也能改么,运存能改4g么,内存32的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呀,海美迪q5四代也能改么,运存能改4g么,内存32的需要多少

这个海思的芯片貌似只支持2g运行内存,闪存应该可以换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