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简易电子负载

楼主(2024-04-02):
经常鼓捣电源,老拿一串汽车灯泡作负载,要换来换去接线,于是有了弄个电子负载的想法

鼓捣一阵,基本还成了

最大7A,试到50V,120W,没敢再加了,怕MOS挂了
看MOS是20A,250W

内观图

MOS夹在CPU散热器和一个铝壳子之间,MOS的D直接和铝壳亲密接触,负载正极接个共阴极半桥整流管到壳子上,省去一根导线,散热也好点
电位器直接用简单的,体积不大,也不需要那么精准,还可以看刻度大概知道电流大小

最近发现X宝上双显电压电流表又出新款了,居然还的温度/功率显示,用在这里蛮合适的
NTC探头刚好比MOS薄那么一点点,放旁边刚好
上个图

试了下,不管电压如何变,电流还是蛮稳的~
先这样玩

网友A:
这个电子负载相当于一个电流可调的恒流源,电流应该稳定。还可以在D1和U4之间串汽车灯泡,降低U4上的功耗,检流的康铜丝U5可以去掉,直接利用电流表的检流电阻

网友B:
LZ做的不错   感谢分享!

曾经的双显表头 大量用户吐槽其精度超差,难道现在终于改进了?
茶不幸也买过一个
真希望商家能放出表头的改良固件
有益提升商誉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子负载相当于一个电流可调的恒流源,电流应该稳定。还可以在D1和U4之间串汽车灯泡,降低U4上的功耗, ...

有道理,怕功率太大MOS吃不消时,还可以加串灯泡;
康铜丝是可以省掉,当时是想着帮MOS分担一点功耗,还可以把取样电压垫高一点,刚好又有一个,就用上了,省掉还可以更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做的不错   感谢分享!

曾经的双显表头 大量用户吐槽其精度超差,难道现在终于改进了?

那些精度就那样吧,毕竟价不高,不能跟7017那些比吧。
有在这里当玩具吧,差不多就行。

话说以前买的那种双显表,我有一个莫名其妙不显了,没看到哪里问题,怕是软件坏掉丢一边了。
另有一个,用着用着电压调高(6XV吧)后,电压突然只显几V了,还没看咋回事呢。

网友C:
电磁炉的IGBT可以代替功率管吗?

网友D:
有点反激电源那味了

网友:
电炉丝也行

网友:
简单实用,外壳利用得也不错。

网友E:
看图上保险才6A,你是怎么测试7A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上保险才6A,你是怎么测试7A电流的.

短时间没那么快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反激电源那味了

有点像384x系列mos检流结构

网友:
这个做的很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的IGBT可以代替功率管吗?

貌似可以啊,不过没试过
看参数比如FGA25N120
可以到50A,1200V,312W
看着很强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貌似可以啊,不过没试过
看参数比如FGA25N120
可以到50A,1200V,312W

电磁炉IGBT驱动电路不一样,耐压高,应该不适应与此电路

网友:
做的很不错,这个双显电压电流表居然还有温度/功率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IGBT驱动电路不一样,耐压高,应该不适应与此电路

对IGBT不熟悉,这些好像都是作为高速开关应用,作电子负载理论上工作在放大区,
若放大倍速很高的话,也许有问题。

简单测了下,不同管子门坎电压有差异,

今天另找个MOS开关管和IGBT对比了下,IGBT门坎电压要高一些

其它就不清楚的,
有了解的大神可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做的不错   感谢分享!

曾经的双显表头 大量用户吐槽其精度超差,难道现在终于改进了?

我也买了一个,还没有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IGBT不熟悉,这些好像都是作为高速开关应用,作电子负载理论上工作在放大区,
若放大倍速很高的话,也 ...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