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547内阻仪自来水管DIY外壳

楼主(2024-04-02):
       看大家都折腾内阻仪,按奈不住就用红包+27.76元到手一个,没有外壳没有3D打印,只能用PVC水管了,第一个做的不满意,第二个稍微好点,就用碳纤维贴一下凑合。

        表笔是用无线耳机(伸缩)触点DIY的,用着也行。

网友A:
表笔看着很不错,楼主介绍下表笔杆是怎么挖空的?探针如何固定?表笔头那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我正好买了探针和针套,还不知道怎么制作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看着很不错,楼主介绍下表笔杆是怎么挖空的?探针如何固定?表笔头那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我正好买了探 ...

我在白色塑料上电钻钻孔,细钻头正好与顶针一样粗细,再把白色塑料怼进万用表笔里,这种便宜表笔是中空塑料管

网友B:
外壳是pvc管做的吗?

网友C:
用碳纤维一贴高大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是pvc管做的吗?

是的,加热压平,5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碳纤维一贴高大尚

要是水管是黑色我都不想贴,白色壳子和灰色表头不搭

网友:
外壳高大尚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以前老站也有人用这个做外壳

网友:
真是好手艺,结构紧凑好收纳,一般用探针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加热压平,502

我是用开关电源的壳子做的外壳,用起来很顺手。

网友D:
没看见PVC管

网友:
这手艺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见PVC管

水管放加热台压平,变成平整的塑料片,然后就能各种粘接。

网友E:
壳子如何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壳子如何弄得

PVC管子加热压平,然后用502粘接,因为PVC塑形、裁剪、开孔等比较容易

网友:
老哥算是把PVC玩明白了,

网友:
关心的是这么大红包怎么得到手的,有这么大红包那早就上过车了。

网友:
比我做的漂亮,

网友:
好手工。壳加工过程来几个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