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买到一块海力士假固态盘,求各位大佬上眼看下

楼主(2024-04-02):
属实假的不能再假了,海力士的盘用的镁光划线颗粒;
2230的规格,sm2269xt的主控,颗粒是镁光NY122单颗1TB
请教一下大佬们,三条线代表啥意思,用什么测试方法可以测试出这条固态的好坏,得出来一个严格点的结果

网友A:
假的不能再假了,主控居然是慧荣2269XT,颗粒估计也不是啥好货~跑跑RDT看看吧

网友:
主要看看价格,毕竟一份价钱一分货

网友B:
主要是价格。很少能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价格。很少能捡漏

200多点买的二手,我还有一个2242的直插硬盘盒,放在一起用用

网友:
不仅是这个,也出现了一波假海力士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不能再假了,主控居然是慧荣2269XT,颗粒估计也不是啥好货~跑跑RDT看看吧 ...

短接之后才能被开卡软件识别是吗,大佬指教下,短接哪里谢谢

网友C:
这个山上来的有时运气好也好用。。。。

网友D:
打过正标说明闪存是走过了原厂测试封装的正片,后划线,大概率是某SSD产品测试(高低温 高湿 高盐雾  臭氧腐蚀 过电压范围 跌落/震动 静电ESD  电磁EMC/EMP 工艺强度 擦除形式 编程形式 端子拔插寿命 等等等)流程结束后走报废流程划线,但是又流出来的拆机片,最终闪存体质看脸抽奖,69XT主控其实也还行,固件稳得多起码比螃蟹好,读写也挺快发热也不大(主控设计匹配2230/CFE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山上来的有时运气好也好用。。。。

跑分确实还可以,和一般的3.0没啥区别。单个颗粒,据说那个4.0下能跑到5000 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过正标说明闪存是走过了原厂测试封装的正片,后划线,大概率是某SSD产品测试(高低温 高湿 高盐雾  臭氧 ...

谢谢大佬科普。

楼主:
Rdt 测试卡到PRETEST ERROR2 ERROR CODE 5E01上了,有大佬知道啥原因吗

楼主:
嗯,目测是这样,但是用起来也没看出来啥,只能将就用了

网友:
就算是假货这个速度也算一流的

网友:
三条线好像是报废片吧,五条线应该是降级

网友:
现在假货防不胜防呀。

网友:
海力士用上了划线美光,太假了

网友:
有时假的也蛮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