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优利德UT204A钳头小板电位器阻值测量

楼主(2024-04-02):
优利德UT204A钳表钳头小板进水锈蚀,五个电位器锈蚀导致电流档底数较大,自己更换电位器后底数更大,无法使用,返厂后售后不给维修。
求助有这个钳表的坛友能不能量取五个电位器的阻值,方便小弟更换。
就是图2中五个电位器的任意两脚阻值,我量取的阻值应该有问题,因为碳膜上面有铁锈覆盖,测量的不准。
之前发表的两个拆机求助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24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4125-1-1.html
钳表如图

小板如图

网友A:
刚好手上有这个,量取一下发给你参考。

网友B:
参考UT204电路图:
XVR5:50K
XVR6:5K
XVR7:1K
XVR8:1K
XVR9:5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UT204电路图:
XVR5:50K
XVR6:5K

是参照这个焊接上去的,但是貌似不对,直流电流档底数-3000多安,交流还好一点,焊接电位器如下图。

网友B:
其他档位如电阻电压档是否正常?如正常还是检查下小板,不正常就检查共用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档位如电阻电压档是否正常?如正常还是检查下小板,不正常就检查共用的部分。 ...

嗯,其他档位都正常的,之前在“仪表谈谈”板块发过两篇拆机求助帖子,我把链接放到该帖子里了。
大的电路板应该没问题的,就是小板电位器的问题,有可能电位器的阻值跟电路图不一样,小板之前的底数比较小,换过电位器后底数就很大了。

网友:
换好了又如何?如何调试?如何保证调试精度?

网友:
更换后无法调节精度的,只能根据楼上的参考数值,在小范围内调节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无法校验,那就没必要修了,
毕竟是计量仪表,失去了精度就没有价值了。

楼主(2024-07-18):
引用 网友A:
刚好手上有这个,量取一下发给你参考。

感谢帮忙,虽然机子已经不在了。谢谢

网友:
领两个家元玩玩

网友C: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不错过来学习的

网友(2024-11-22):
图纸不完整呀

网友(2025-04-19):
引用 网友B:
参考UT204电路图:
XVR5:50K
XVR6:5K

你好,有没有完整的ut204原理图?我的钳表换新电池交流电流底数太大了30多安,怀疑是供电部分有问题,麻烦提供一份完整原理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