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为何不设计卡住自动断电??

楼主(2024-04-02):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危险。

网友:
不是高端的电锤电钻有带卡住自停功能吗?

网友:
有啊,博世型号里面带“I”的就可以,不过只有大机子有,小机子没有。

网友:
有呀,就是贵的离谱,没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锂电还是220V交流电,就是增加应该检流电路而已!

要不加个电流刚刚好的速断空气开关,卡位过流立马跳开断电?

网友:
很多机子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2024-06-07):
我有十来个角磨机,都是用电池的,其中无刷的6个,里边有3个是最便宜的鹰视安的,这三个显然也是最次的,体现在静态电流大,力量小。切割工件时,很容易发生力量稍大切割片就卡住停机,需要移开工件,重新启动才能继续切割,这种便宜货显然是楼主最理想的角磨机了,买它就行,既便宜又安全。

网友:
如果你的锂电角磨机不能在切割片卡住时停机,有一个简单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改电池保护板,使电池的最大保护电流减小,即减小电池的工作电流,就可奏效。以最常见的牧田款保护板为例,见图片,那两个R002的合金电阻是采样电阻,现在是2毫欧并联,把它去掉一个,工作电流就可以降低一半,还不行就改为更大阻值的电阻,直至满意为止。

网友(2024-04-02):
装正确的磨光片,根本不危险。锯片根本不能用

网友B:
嗯,可以设置个听见啊!惨叫就停机。

网友:
有危险再加上卡住怕是危险早已产生了吧?

网友:
有卡住就能停的角磨机啊,很多用锂电池的角磨机卡住就能停,因为角磨机卡住后,电流激增,超过了锂电池的保护电流,于是电池就保护停止供电,机器就停了。

网友A:
不管是锂电还是220V交流电,就是增加应该检流电路而已!

网友:
角磨机都能卡住?

网友:
钱到位,想怎么样卡住都行。。几十上百的东西就不要要求那么多了。。又不是国家强制的功能。。

网友:
有很多带这种停机保护的角磨机啊,东成有个04-100型号角磨机,博世也有,好多。
过载停机保护,跌落和摆动陀螺仪停机保护,开机按钮未复原停机保护等等

网友:
今天试过某成的 卡着自动断电了 今天开了15个以上的门禁孔

网友:
危险的不是角磨机,是使用角磨机的人,看视频那些出意外都是把防护罩拆了

网友:
角磨机使用要小心

网友:
很多角磨机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不知道哪种情况下角磨机会卡住?我用了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可以设置个听见啊!惨叫就停机。

不扶墙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可以设置个听见啊!惨叫就停机。

哑巴怎么办 你这是歧视残疾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