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南孚6LR61/9V碱性电池

楼主(2024-04-02):
看到两个9v没电的电池,为了把电池正负极拆下来,以后有空做个8.4v的锂电池使用。9v电池什么时候有6个小电池了?觉得少见

网友:
6个1.5V组成9V,以前的也是,不过造型不一样...

网友:
因为一个1.5V

6个就是9V

网友:
9v电池也折腾?通病啊

网友:
碳性方块的,碱性圆柱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典型的碱性电池

网友:
这个成本高

网友:
都是拼起来的

网友:
做个8.4V锂电池吧,7.4串联,特别好用

网友:
你这个能充电不?模样看着就像充电电池串联的。

网友:
这是碱性电池,如果碳的就是一个一个小方块摞起来的。

网友:
拆分单体,有电的话,可以给手写笔用,省的买专用电池。

网友:
这个是碱性的,6个1.5v电池串联

网友:
9V“叠层”电池,你说为什么叫叠层呢?

网友:
肚子里还真是绣花不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