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云储m667,32g sm2246xt

楼主(2024-04-02):
为什么写着64g四颗切开不出256g??开出来的是32g。
开了rdt ecc th 255(默认16),坏道检测优秀1
良好3828 ,有没必要改成16?

网友A:
因为29F64G08ACME2,是单颗8G的MLC,25NM制程,丝印64G要除以8,单位不同

网友:
这芯片是单颗8g,  q0824a是2246en开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29F64G08ACME2,是单颗8G的MLC,25NM制程,丝印64G要除以8,单位不同

好的,谢谢

网友B:
没设置好么,当然开不出来,在通道ce管理那里选全部,容量选手工指定240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设置好么,当然开不出来,在通道ce管理那里选全部,容量选手工指定240试试 ...

4个8G能开2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个8G能开240?

哦!还是你眼光厉害,原来闪存是8g一片的,那就没事儿了

网友:
这个颗粒双贴917,还可以再利用

网友D:
ecc调太高了吧,255挑不出来坏块,试试2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ecc调太高了吧,255挑不出来坏块,试试20吧

调成16了,重新开卡,这会有优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