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万用表(FLUKE177)加装锰锂电池

楼主(2024-04-03):
平时维修量大的话经常用到峰呜档用的电量比较大,一般半年左右换一个电池,现在改为孟锂电池,期待能用上二三年否。没有点焊机直接用烙铁开干。

网友A:
常规的6F22碱性叠层电池也有500--600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6F22碱性叠层电池也有500--600的容量

900mAh,多不了多少。

网友:
充电是要拆下来吗

网友:
这个办法好,过段时间也试一试

网友:
感觉还麻烦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6F22碱性叠层电池也有500--600的容量

你怕是对6F22碱性电池有什么误解,5号碱性电池容量也不过1000毫安,碱性6F22里是6节超小碱性电池串联,那体积长度能有250毫安就顶了天了。

网友:
这锰锂电池哪有卖的?

网友:
福禄克满脸沧桑,
问一下干维修挣钱麽,是家电维修还是

网友C:
这形状的锰锂还真是少见

网友:
现在维修家电挣钱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对6F22碱性电池有什么误解,5号碱性电池容量也不过1000毫安,碱性6F22里是6节超小碱性电池串联,那 ...

我认同你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形状的锰锂还真是少见

老五老兰家2块一节900毫安容量,我买了20节用来放手电里,比三元靠谱的多,几乎是10年不用管,三元还要半年冲一次电,万一忘了电池寿命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
还是那种18650电池+9V升压板的方案靠谱,3.7V升到9V真的很稳定,9这个升压板还带4056充电功能,万用表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真的很锰,哈哈

网友:
这货能充电么?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年头还有人搞家电维修,实属不容易,我家的坏了,直接扔,别人家的坏了,还帮人家修,哈哈。
福表神勇,经过炮火轰击一样,福表很省电,感觉没必须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6F22碱性叠层电池也有500--600的容量

6F22不可能有那么大容量的。

网友:
这种电池充电限制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