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退休的粤通卡ETC

楼主(2024-04-03):
ETC免费换了个带蓝牙,旧的就失效了,拿来拆开看看有什么有用的
正面,膜都没撕

背面两颗螺丝,还有卡扣

撬开卡扣打开,只有一颗14500 3.2V的锂电池,并没有其他ETC里面出现的法拉电容和ER电池

电池

3.2V和小朋友玩具里面的14500 3.7V也不匹配,好像也没啥用的

网友A:
这个电池好像论坛里面还有出售的,号称完美替代5号电池,当然是有点位筒的

网友B:
这电池好用,关键是你得有铁锂充电器

网友:
蜂鸣器、晶振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好像论坛里面还有出售的,号称完美替代5号电池,当然是有点位筒的 ...

看到过

网友:
新塘的单片机做主控!

网友C:
15年装 ETC 时还没有蓝牙,但是感觉东西很稳定,所以20年换车时就没舍得换。重新激活前自己拆开将防拆按钮的触点给短接了。

网友D:
免费的东西就大胆的拆

网友:
也有一个退役了

网友E:
3.2v的铁锂,肯定有用啊,配合占位桶替换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年装 ETC 时还没有蓝牙,但是感觉东西很稳定,所以20年换车时就没舍得换。重新激活前自己拆开将防拆按钮 ...

我是看到可以免费更换就申请了,这个确实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免费的东西就大胆的拆

放着也没用了,激活新的,旧的也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好用,关键是你得有铁锂充电器

有需要用的话,先用可调电源充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v的铁锂,肯定有用啊,配合占位桶替换5号电池

之前玩相机,屯一堆的镍氢电池都没用

网友(2024-09-20):
和鲁通卡一样

网友:
电池还能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