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鸿月HYA-10功率插座,看能不能加背光

楼主(2024-04-03):
有网友改造过,可惜买的不是一个牌子,拆开看了下,主控芯片已磨,不知道是什么。看后面板子上有个LED灯,工作时也不亮呢?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跟我买那个差不多一毛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5151-1-1.html

网友A:
Q1旁边补一颗100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旁边补一颗100电阻

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种插座改背光很有意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旁边补一颗100电阻

同问   能实现啥隐藏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能实现啥隐藏功能?

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网友C:
    推测可能是下图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推测可能是下图这样

图中二极管为背光发光二极管,按键为开关背光功能

网友:
直接搞个灯挂电上搞个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测可能是下图这样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嗯好像是和我的一样,,q1那里接led背光就ok了,

网友:
现在的功率插座内部基本都是这种设计。

网友:
折腾一下可以 但实际使用就会感觉有无背光也没啥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好像是和我的一样,,q1那里接led背光就ok了,

按一下键,Q1那里有几秒12.5v,然后没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二极管为背光发光二极管,按键为开关背光功能

感觉厂家生产线应该是一样的,有光无光肯定是哪里调整一下,画二极管处,按设置键会有几秒12.5v电压。

网友:
改背光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一下键,Q1那里有几秒12.5v,然后没电压了。

有个电阻呀

网友:
看来预留好背光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