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Vinpok Taptek矮轴机械键盘 水洗一下

楼主(2024-04-03):
拆起来很简单

做工不错

因为一杯可乐 好几个键不好用了
水洗一下吧

在单位开水机上冲一下 用热水效果比自来水好很多
然后放单位的空气空气净化器上吹起

网友:
还是喜欢长轴的

网友:
短轴失去了机械的灵魂

网友:
扔了换新的吧

网友A:
蓝牙无线键盘?

网友:
你这一洗怕是要接触不良了,触点会氧化绝缘!
按键内部的水汽很难再散发出来!

网友:
搞不好会有更多的键失灵

网友:
不知道为啥这个机械键盘都不是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无线键盘?

有线和无线双模的

网友B:
电子产品水洗都存在风险,触点金属片可能会氧化而导致按键失效,内部的水汽除非及时风干。

网友:
洗过以后焕然一新啊

网友:
洗洗继续用

网友C:
键盘看着挺小 巧

网友:
小键盘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产品水洗都存在风险,触点金属片可能会氧化而导致按键失效,内部的水汽除非及时风干。
...

嗯,所以我用开水洗的
然后马上用净化器的出风口风干
大概3个小时吧
现在完美复活,嗷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看着挺小 巧

是的,小巧,键程稍微有点短,习惯了还好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不拆轴直接洗?轴也要润滑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