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佳能LS-120H太阳能计算器

楼主(2024-04-03):
捡的,用料做工都不错,好用。

斑马纸太脆弱,导电橡胶按键就不看了。

网友:
做工很好的计算器

网友A:
看到一个真正的太阳能板,好多都是一个塑料片,连线都不接的

网友:
做工堪称精良

网友:
看板子像正规公司产品,比made in china规整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真正的太阳能板,好多都是一个塑料片,连线都不接的

你忘说另外一种情况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太阳能板是真的,但是没有接任何线,那个的确是真的,太阳下测量也有电压

网友:
买过一个还在用  有10年了,前几年 斑马 纸 不粘了,烫烫又好了。
这个 按键大 用起来 舒服

网友:
我也有个,用了差不多20年了,现在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东西很省电吧

网友:
我有一个卡西欧的,不装电池稍微有点光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看着不错,这种应该是不用电池也可以,有光就行

网友:
功能简单,用的牛屎芯片。

网友:
佳能的象机倒是挺出名的,计算器倒是没碰到过。

楼主:
电池年久失修漏液,拆了扔了,只用太阳能就可以工作

网友B:
这个计算器没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算器没有电池?

有啊,圆形铁片下面可以放一个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