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晒晒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备料,征求大家意见

楼主(2024-04-03):
论坛里的热点之一----------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看很多人都做,有的效果很好,有的也只能说玩玩。也不是刚需,但有时候也有用。备了些料来晒晒,几个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

变压器,备了三个,一个已经锯开

锯开的变压器,6GA的线缆,准备先做试验,效果好的话再焊上变压器,有mig焊机

线缆,6GA,细芯铜线,绕了3圈

另外准备的线缆跟6GA的比较,这个是粗铜芯,非常硬,弯不动,内芯直径10mm,不好绕

这是又一份,从其他变压器,电机拆出来的铜漆包线,自己合并成一股,不是很紧致,估计直径也有10mm。准备插到旁边的柔性线管里

一批接地镀锡铜编制带,每一根比较短,大概20cm一根,用的话肯定要接,接头准备用铜管压紧,再上焊锡

固态继电器,用不用得上先准备着,很多东西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时间继电器,欧姆龙的,最短0.02秒

过载保护器

这是一些接触器的触点,铜排带银触点,准备加工成焊针,用银触点应该比铜电阻低吧
那么问题来了
1.线缆选择,6GA可以很轻松绕3圈,现成的线缆,没有任何难度,最麻烦的是那个硬芯粗缆,不好弯,那么6GA3圈够不够用?需要增加圈数提高电压,还是加粗线缆提高电流?
2.一个变压器够不够?如果不够,直接两个变压器并联,或者锯开两个变压器,把两个E部分焊成一个更好?
3.很多人推崇编制带,我这些就是比较短,接起来线租会有很大影响吗?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用一整根线绕,电流大线又粗,可靠压接是很麻烦的事。25A固态继电器小了,建议100A以上的。不要用时间继电器,它的精度不够,特别是较短延时精度更显不够。目前单片机数显的控制板已比较成熟,驱动固态继电器或者工业双向可控硅模块是首选,原因是耐用、可靠。

网友:
变压器串联,绕1,2圈就行,线可以粗些,好像论坛里有个串联的,电流非常厉害,控制板还是买成品吧,焊针自己做就行。

网友:
看过了,我好像说过了

网友:
一批接地镀锡铜编制带,每一根比较短,大概20cm一根

这个不够粗,内阻大了

网友:
可以得,玩吧

网友:
控制板还是用成品

网友(2024-07-12):
也许楼主已经做好了,不过还是尝试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也希望可以得到印证。

"1.线缆选择,6GA可以很轻松绕3圈,现成的线缆,没有任何难度,最麻烦的是那个硬芯粗缆,不好弯,那么6GA3圈够不够用?需要增加圈数提高电压,还是加粗线缆提高电流?"
变压器是被动电磁器件,被动的意思是当次级接通负载后,根据次级回路的电压和阻抗 形成电流,次级电流又在次级线圈上形成去磁磁动势,原线圈为了保持原来的电动势不变则需要加大电流补充被次级消耗的磁动势。从次级测来看完成了一次向初级测取电的过程,而不是初级侧主动供给。
那么次级电流I=U/R ,绕的圈数多,匝比下降,变比也下将,次级电压就上升。 另外R=ρL/S,线径越粗电阻越小,导线越长电阻越大,所以尽可能的粗一些,尽量不要太长。  但是这些条件最终会受到铁芯窗口限制,在工艺上下功夫,尽力而为吧。

“2.一个变压器够不够?如果不够,直接两个变压器并联,或者锯开两个变压器,把两个E部分焊成一个更好?”
如果不重绕初级线圈,基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很难把次级电压升上去。 但是用两个变压器就好办了, 用初级并联次级串联的方式轻松获得两倍的输出电压,够用了。做的好轻松过5000A,并且C20空开不跳闸,焊铜片完全没问题了。

“3.很多人推崇编制带,我这些就是比较短,接起来线租会有很大影响吗?”
物理连接 接触电阻就会很大,每个触点就好像是一个焊接点,压降大,热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