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为智选/正泰智能插座拆解(Sunrise 6-111W)

楼主(2024-04-03):
华为智能插座,正泰智能插座

可以统计电量,功率的

接入华为智能家居

正面来一张

拆开的图片 还不错 做工扎实用料不错

继电器型号为三友SJ-S-112DMH

此为无线网络模组

这里拆坏了,主板撬坏了,不通电了,不知道飞线能不能解决,有人会的话可以指导我一下

也提醒大家拆解的时候不要撬棒插的太深,把主板翘坏。

网友:
应该是铜皮撬断了,飞线就行了

网友:
做工真的挺好的  不错

网友:
插脚咧那么大间隙  ……

网友:
新买的就拆了

楼主多少到手?

网友:
牌子货,做工靠谱

网友:
¥19元淘过一个lenovo美帝良心想出口批次的WiFi智能插座,兼容杭州涂鸦智能App。因为就是涂鸦智能的厂给lenovo美帝良心想代工的。

  便宜是便宜,就是没有电量累加统计功能。

网友:
找到断点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A:
飞线可以解决,什么华为怎么什么都生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可以解决,什么华为怎么什么都生产呢?????

很多是别的厂给它代工的。

  比如:华为手机的原装充电头很多是salcomp赛尔康生产的。

网友:
太紧凑,不利于散热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飞线可以修复。

网友:
撬断了好几根呢,接线这是细活

网友(2025-06-17):
楼主修好了吗?如果没有修好的话,后续怎么处理了,有没有进一步拆解的图片?例如电路板背面的图片?有没有尝试过分析下它的WiFi模组?

网友:
有螺丝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