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斯维驰24伏充电器(SIWEECI NS2402ML)

楼主(2024-04-03):
捡到个充电器,锂电池的,拆开修一下,24伏充电器 2A

标签

标签掀开,漏出螺丝

拆开外壳,先来张整体背面图

正面图

局部图片,输入高压部分

局部图片,输出低压部分
故障通电没有输出,检查低压主电容有电
过了保险丝就没有了,更换后修复

楼主:
同时捡了两个都是剪线的,有问题,有时间再拆另外一个

网友:
幸运,只是保险烧。

网友:
不错不错真是心灵手巧

网友:
充电器看着还不 错

网友:
这么多空焊盘,难怪会有两个整流桥

网友:
充电器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居然只坏了保险,没炸鸡,捡到宝了

网友:
外壳是螺丝固定的,对维修很友好。

网友:
做工我看行

网友:
24V的充电器不太多见,电动工具上使用的。

网友:
这板子肉还挺多

网友:
值得一修,为啥你们都能捡到这捡到那

网友:
刚看背面以为是山寨货,看正面用料还算正规,输出竟然用了那么多整流管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