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怎么调低截止电压

楼主(2024-04-03):
TP4056怎么调低截止电压,4.35V还不跳灯,还有电流输出

网友:
调不了电压吧,  电流是可以调节

网友:
TP4056是固定4.2V

网友A:
可以先把万用表校一下。

网友B:
一般的TP4056的截止电压都低于4.2V,导致电池充不满。你这个TP4056怎么电压这个高呢,看来这种IC还是有区别的,不同厂家,不同批次,估计都会存在截止电压大小的差别,这种小板子也便宜,几毛钱一个,换一个板子或者IC集成块吧。

网友:
废了,扔了吧

网友C:
仔细看看丝印,好像这个有4.2和4.35的区别的

网友:
坏了吧?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TP4056的截止电压都低于4.2V,导致电池充不满。你这个TP4056怎么电压这个高呢,看来这种IC还是有区别 ...

0.56一个,4块邮费,买了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丝印,好像这个有4.2和4.35的区别的

看了说明,+-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万用表校一下。

没基准源,用7133测过是准的,但这些小芯片也是+-1%误差

网友:
坏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0.56一个,4块邮费,买了10个

这段时间不是有9.9包邮几十个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段时间不是有9.9包邮几十个的么...

去年买的,改的不多,还剩4个呢

网友:
要看尾缀字母,分几个电压

网友E(2024-07-28):
买过多个,经测量空载电压在4.10-4.17之间。没有一个达到4.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过多个,经测量空载电压在4.10-4.17之间。没有一个达到4.20的。

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过多个,经测量空载电压在4.10-4.17之间。没有一个达到4.20的。

接电池就准了,充到4.2停充,降到4.05又开始充,你不接输出电容量量是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电池就准了,充到4.2停充,降到4.05又开始充,你不接输出电容量量是几伏? ...

手头有十几片,是不同厂家的。经测试空载电压为4.10-4.17v之间。没有一个达到4.20v,在三脚和地之间加一肖特基二极管可提高0.2v左右,能否加稳压二极管来提升?

网友:
降低充电电流试下,这芯片转灯好像和充电电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