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戴森 V6电池

楼主(2024-04-03):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内部图

外壳拆法网上很多了就不说了
整体图,方便换电池后焊线

主板图

主板图1

单片机

MOS管

网友:
看着像第三方电池,算做工好的了

网友A:
你这是假的,不是原装的。

网友:
国产代换品,非原装

网友:
这是后配的电池

网友:
明显不是原装保护板,适用电池来的

网友:
估计又要芯片锁的玩法

网友:
假的,没有防水层,电池与电路板连接不是镍片
看看熊老板的拆机贴
戴森吸尘器V6V7V8红灯解锁PIC16LF1847刷机简易教程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5292-1-1.html

网友:
能不能改成21700呢

网友:
国产代换品

网友:
原装是18650的,不过也有那种第三方改大容量的,应该就是21700或者双层18650

网友:
国产电池,没有锁,方便换电池

网友:
原装板子的温度探头在第二和第三串中间,不过这个可能好换电池,原装基本没办法

网友:
以为是老的BQ系列保护板,没想到是新塘的单片机

网友:
国产的电池好的话 一样用

楼主:
里面装的索尼绿皮18650,内阻15左右

楼主:
这个单片机的保护板可以直接换电池,注意要从正极开始逐一拆开连接片,换上新的电池,点焊好再按反向线序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假的,不是原装的。

是兼容的,但是换电池不用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