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磁阀嫁接

楼主(2024-04-03):
需要一个4分24V的电磁阀,可惜手上有两个4分电磁阀都是220V的,也有几个24V的电磁阀,确又是2分的,想买新的又不甘这一大堆备品备件备而无用,于是研究一下,发现两者体积差异极大,但拆开一看发现电磁线圈近乎相同,那就尝试一下,结果完美嫁接成功。

体积较大的4分电磁阀

开盖后看到220V的线圈

这个24V的电磁阀,口径是2分的,但线圈与220V的几乎相同,不知道内孔是不是也一样

拆开嫁接,近乎完美置换

网友:
看来相同的模具不同的线圈,恭喜楼主了。

网友A:
厂家本来就有不同电压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本来就有不同电压的配置

这不是一个厂家的。

网友B:
虽然电压不同,但是好像共模的通用,简单动手满足了楼主需求。

网友:
又学了一样

网友:
接口不一样,但是电磁部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改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相同的模具

网友C:
你在做啥呢?我最近也在弄进水电磁阀,是洗碗机里面的。朋友交流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电压不同,但是好像共模的通用,简单动手满足了楼主需求。

不是共模的,内孔大小略有差异,一个小点,一个大点,但误差不大,能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做啥呢?我最近也在弄进水电磁阀,是洗碗机里面的。朋友交流一下吧

我想把老式太阳能热水器改成一键上水,水满自停。

用了二十多年的太阳能热水器,第一代产品,没有智能控制,只有一根上水管和一根溢流管,太阳能热水器本身无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