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磁带随身听WM-GX410拆解打理及机芯通病维修

楼主(2024-04-03):
今天没事,把最近在鱼塘淘的索尼随身听WM-GX410拿出来拆解给大家看看,随便打理一番。

下面进入正题。。。。。。

主角正面,喇叭网采用铝片加工而成,很薄,建议有同机的最好别拆,极容易变形;该机属于SONY磁带随身听的末期机型,这里从WALKMAN的LOGO就可以看出来;整个设计塑料感极强,好在大大的屏幕加双喇叭为她加分不少,不过该机有个人通病(可能是因为时间久了所导致)后面介绍。

主角背面,很简单;一般带收音机功能的磁带机为了照顾能正常接收中波信号,都不会设计成全外壳金属材料,不然信号会被阻隔在外。

左侧是音量旋钮》耳机孔》话筒接口;旁边开始氧化了,可能是电池漏液所致;很多机都是死于电池漏液,所以有机的机油要格外注意。

另一侧:FM立体声切换开关》音量限制开关》录音ISS强度选择开关》外接电源插孔。

主角顶部:采用机械按键,有A、B面选择开关,收音飞梭和暂停开关。

开盖,主板正面,有很多飞线;能看到双喇叭;该机型开盖要注意录音键那里的塑料壳,很薄弱,当心断裂。

主板正面特写:比以往的机型颜色更深,好在线路的风格还是索尼风。

卸下主板后能取出电池槽,看来该机结构比较复杂。

金属机芯,皮带已经融了;主板背面看上去比较简洁,没太多零部件,不过线路很密集。

电机采用无刷电机,用飞线连接。

电机来个特写。

开盖有戏,直接一提就开盖了,顺带上点油,好小额,永磁也非常薄。

主板背面特写。

左边是录放音切换开关,右边是A\B面转换开关。

索尼自家的收音芯片A1960。

耳机喇叭驱动芯片LM4873。

索尼自家的录音和放音芯片CXA2500。

三洋的收音机主控芯片LC723483,兼录放状态显示驱动。

无刷小马达驱动芯片LB1979,很多随身听用这颗芯片。

电源处的滤波电容。全机总共3颗电解电容,即便更换也不像早期机那么麻烦,不过貌似后期机器也没电容漏液的问题了。

上面中波的磁棒天线,短小精干,一样接收来自远方的电波。

机芯部分。

塑料中框。

该机芯虽金属机芯但所用铁皮非常薄弱,使用中极容易磨损和变形。

这里就是前面提到的通病,由于材料和设计的问题,导致该处镶嵌的塑料桩极容易断裂,曾经所遇的同机芯机型都有此遭遇,一旦断裂就会导致快进和快退按键不能回弹。

小弟的维修方案,借助于2小弹簧来挽救,大佬们有没其它方案可告知一二。

右主导轴生锈了。

同样左主导轴也生锈了,一并刮干净,还好不严重。

四轨录放磁头,上面消音磁头。

磁头顶部脆弱的排线,这里可以看出该机消音非采用永磁消音,就是那个ISS的电路在起作用,有强度选择。

双6Ω 0.65W的喇叭作为该机外放,有比没有好。

拆散的机机。

顺道找了一个红色录音键换上。

13格提升了一丢丢。

好了拆解打理到此结束,谢谢大佬们观赏。下次再见

最后放上打理后的一小段视频。

网友A:
干得漂亮!我就想问多少米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得漂亮!我就想问多少米收的?

没记错的话是100米

网友:
那时候挺想有一个进口的随身听的

网友:
比我淘的好!
我手上没有磁带,买来当收音机听!

网友B:
修好之后是收藏?还是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之后是收藏?还是出了?

一般是吃灰,主要看成色,很烂的就垃圾桶。

网友:
当年的sony旗舰磁带机现在真值钱,啥时候能够捡到啊

网友:
拆解的很详细

网友:
老货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
随身听看着漂 亮,打理的够细 致

网友:
当年,这可是非常高级的高级货啊!想要买上一台的话,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记得好像是96年上下,这样一台简单的sony可能要200多元,当时一个人的月工资还不够呢!

网友:
这就是声,光,电,磁,精密组合的机器,看那个无刷的电机就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艺术品,复杂又精致。

网友:
我也有台磁带机,皮带断了,吃灰中

网友:
这外观说实话有点山寨,中国很多低端单放机都差不多这个外观呢。

网友:
曾经梦想拥有的品牌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