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打磨主板电池座电脑变快了

楼主(2024-04-03):
时间不准,差5-6小时,可能主板电池座氧化,拔出2032,镍子夹细沙纸打磨,镍子在电池座里摆动,不经意清除BIOS,重装后,时间准了。而且,电脑打开网页,开关机变快了,有大神解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不科学...

----------------------

网友A:
电池扣下来,几十秒钟,cmos就清空了!时间不准,先看看电池电压还剩多少

网友B:
应该是之前换过配置造成参数不准。清了bios,载入默认设置,所以速度流畅了

网友C:
之前配置造成参数不准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只是感觉

网友D:
时间不准本来就会造成网页打开慢甚至打不开,有些网站会和本地对时间,有些还会提示时间慢了,有些则是默默打不开,如果是梯子,那就更常见

网友E:
原来CMOS参数设置不合理,恢复初始状态反而恢复了。大概率是硬盘调取模式或者内存运行速率。

网友F:
开机快很正常,BIOS恢复出厂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扣下来,几十秒钟,cmos就清空了!时间不准,先看看电池电压还剩多少

一天时间差5-6小时,还以为电脑坏了呢!

网友:
时间不准,一般没事,进系统有自动网络对时,看看是不是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之前换过配置造成参数不准。清了bios,载入默认设置,所以速度流畅了 ...

可能是,这电脑先用机械盘,后换小固态,机械盘做从盘,没进过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配置造成参数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不准本来就会造成网页打开慢甚至打不开,有些网站会和本地对时间,有些还会提示时间慢了,有些则是默默 ...

装了时自动校准,无效,这心有点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CMOS参数设置不合理,恢复初始状态反而恢复了。大概率是硬盘调取模式或者内存运行速率。 ...

时间不准是渐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机快很正常,BIOS恢复出厂设置了。

电脑变轻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装了时间自动校准,无效,这心有点慌。

Windows自带校准的,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自己总是要关掉,而且自带的NTP服务器似乎不是随时有效,我网上搜了一个可以同步,需要的话回家找给你

至于说电脑其他问题,CMOS设置里面有些参数是不对用户开放的参数,你把明面上能看到的设置成一样,里子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出问题时有人说拔电池

网友:
不科学,电池就是给CMOS断电提供电力支持,不丢失BIOS设定的。

网友: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