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457内阻表头造个壳后传

楼主(2024-04-03):
昨晚安排打印,今天来收割啦

作图按实际尺寸设计,打印的时候考虑材料收缩101%打印的,
U口很贴合,塞进去紧紧的,预组试试

充电小板不漏c口换个方案,用micro充电板还省钱

后面钻2个孔用透明ab胶固定加导光
充一会试试看看温度

打个标签
充电红灯效果
使用耀耀表笔,耀耀是V+I+在外边,V-I-在中间

楼主:
别说没开关,实际测试了这玩意自己关机后电流忽略不计,工作时17mA左右

网友:
外壳漂 亮,内阻仪挺实 用

网友:
楼主是来炫耀金戒子的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做的很精致;不测量时,显示屏是黑色的,猛的一看,还以为是个迷你的黑白电视机呢,所以我建议:给你的TS457装上四根腿,这叫画蛇添足。

网友B:
你这又整一个?,这表多了你怎么用啊?,你这个铁锂电池快报废了吧?内阻这么大?,我这个表测量才8.9mΩ,你这个电池是太阳能灯上面,拆的吧?

网友:
很不错的,干得漂亮

网友:
32650不行了。。。

网友:
这么快就来后传了!还是定制的好,开孔的工作全省了

网友:
做得真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做的很精致;不测量时,显示屏是黑色的,猛的一看,还以为是个迷你的黑白电视机呢,所以我建议 ...

回过去又看了,真像黑白电视机

网友:
做得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又整一个?,这表多了你怎么用啊?,你这个铁锂电池快报废了吧?内阻这么大?,我这个表测量才8.9mΩ,你 ...

全新的,放了有三四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做的很精致;不测量时,显示屏是黑色的,猛的一看,还以为是个迷你的黑白电视机呢,所以我建议 ...

我再打个4腿支架呗,平时摆着当摆件

网友:
相当好  相当不错

网友:
面板那里做成斜面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放了有三四年了

全新?,这应该没有全新的了,这电池全是沃特玛这家公司倒闭之后的遗产,你这个内阻,我怀疑就是报废电池了,我买电池的那家店,参数标称7毫欧,我为了用红包,我买的还是最差的那一档的,我感觉你那个电池,只能比这个更差

网友:
量身定做的盒子就是紧凑,漂亮

网友:
看了5楼的回帖,也是返回去看了一下,还真是像个小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