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学习单片机,HT-IDE3000写的第一个程序就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4-04-03):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包含stdio.h试试。

网友:
不懂,不过你上面那个.H文件目录对不对,还有这个print到底有没有...

网友B:
printf后面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含stdio.h试试。

网友:
需要加上分号,软件有提示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单片机,print到什么设备?

网友:
头文件没有,那些都是你的外部文件,话说是写单片机程序吗?什么单片机型号?

网友C:
HT IDE是禾泰的开发工具吗

网友:
我也好多年不写程序了。这是什么编程软件?头文件不对,编程软件内置库里没有这个stdio.h文件,你得查阅这个编程软件的内置库。
printf是个调用函数,首先要将包含printf的库函数包含进去,才能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 IDE是禾泰的开发工具吗

是的,官方免费下载,才100多M,你可以装一个玩试试:
https://www.holtek.com.cn/page/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intf后面没;啊

加了分号还是报错:

网友D:
俺也是摸了一下STM32的,感觉好复杂,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也是摸了一下STM32的,感觉好复杂,放弃了

别一上来就STM32,试试51单片机,据说是最简单也最容易入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了分号还是报错:

那个文件是 stdlib.h
没有函数名 printf

网友F:
c语言中打印是printf不是prin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文件是 stdlib.h
函数名 printf

没用,改了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c语言中打印是printf不是print,试试

试了不行,请看15楼

网友:
单片机上来都是点灯的,你上来就printf真会给自己找难度。printf要 加载 #include <stdio.h>,还要串口初始化,printf重定向 。老手都不一定搞得好,你上来就搞这个难度得。这种编译器都不一定有stdi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