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微软型号1625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4-04-03):
捡到一个电源适配器,插无线路由测试DC输出断断续续不稳定,于是抽空拆了看一下啥问题,中间那根线可能是什么信号线,可能只能用在微软电脑上。

网友A:
这个电源做工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做工真好

光宝科技是台资企业光宝集团所有,在大陆有建兴电子等工厂

网友:
光宝电源不错的

网友:
有一说一,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过一个长一样的,输出电压是15V的,输出电容怀孕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不错 非常好的做工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的日本红宝石电容,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30W的电源

破解了就能用

网友:
用了K字头电容值得点赞,再有个变压器更美。

网友:
光宝代工的做工不错

网友:
这电源没白捡做工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