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电阻封装,就自己画一个

楼主(2024-04-03):
这个axial03好像是直插最小间距的电阻了,其实很多电阻脚间距比它小
但是没找到更小的,于是乎自己画了一个,这个间距随便调

网友A:
大佬又在搞什么东东?

网友:
为啥不用贴片的电阻啊,,例如0402的电阻,这个已经是手焊的常规极限了,,再小的0201人眼很难看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又在搞什么东东?

哈哈,自娱自乐

网友A:
为啥不用贴片电阻啊,要与时俱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贴片电阻啊,要与时俱进

电烙铁不好焊那个,再说太小了,不好操作,我要与时俱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烙铁不好焊那个,再说太小了,不好操作,我要与时俱退!

整一个几块钱包邮的铁板烧,几块钱包邮的锡浆,焊贴片比直插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一个几块钱包邮的铁板烧,几块钱包邮的锡浆,焊贴片比直插还方便。。。 ...

贴片小的缺乏美感,还是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贴片电阻啊,要与时俱进

人奸:我就用直插电阻,你咬我啊

网友:
封装嘛,随便找个间距差不多的放上就行

网友:
我一般都会用贴片,有空间就用0805,没空间再用0603或0402,只有功率电阻才用插件的。

网友:
电阻封装选不到的时候我用104电容代替哈哈,反正图纸是给自己看的

网友:
来来来,闲着蛋疼帮我抄个鼠标板子...

网友:
确实,我也更喜欢帖片。手焊0603最舒服,洞洞板我都是用帖片,比直插的方便得多。

网友:
期待着成品出现!!!

网友:
整一个几块钱包邮的铁板烧,几块钱包邮的锡浆,焊贴片比直插还方便。。。
铁板烧对单面PCB可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