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女汉子拆机之大宇微波炉(DAEWOO KOR-4A0B)请教保险管替换

楼主(2024-04-03):
帅哥美女们~我又来啦!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我,嘿嘿~
这次坏的是一台大宇的微波炉,保险丝烧掉啦!想想买个配件换很简单,但是找不到同类型号的保险丝,所以来请教大神这保险丝可以用什么功率的代替吗?
保险丝要F500ma L5KV的,我真的买不到一样功率和大小的,太难啦

补充内容 (2024-4-9 15:40):
谢谢大家的回复,微波炉已经修好啦~

网友A:
看好尺寸/电压电流(0.5A/5KV),去淘宝买,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好尺寸/电压电流(0.5A/5KV),去淘宝买,几毛钱一个。

我知道,某宝找了很久,找不到0.5A和我这个尺寸一样的,找到电压电源一样,但是尺寸不一样不能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样微波炉只能报废了吗

网友:
女同志喜欢这方面的还是很少的值得支持下,上面哥们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好尺寸/电压电流(0.5A/5KV),去淘宝买,几毛钱一个。

所谓高压保险丝~5千伏,其实只要速断足够长度的0.5a的保险管都可以。
保险爆了,先确定高压整流管完好再换保险吧。

网友:
很常见得把

网友B:
撸主以前爆过照,是美女,不过手有点干了记得抹点护手霜啥的:

网友:
高电压小电流熔断保险管,网购吧

网友:
换过,用的是普通玻璃管保险丝,至今用了一年半了还正常。

网友:
我以前是导线焊弹簧 管它什么型号尺寸 保险管卡弹簧里完事 外面再套个塑料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撸主以前爆过照,是美女,不过手有点干了记得抹点护手霜啥的:

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撸主以前爆过照,是美女,不过手有点干了记得抹点护手霜啥的:

我是来看女汉子的。

网友:
高压保险和外罩都换成普通的不就行了!

网友:
来看女汉子

网友:
尺寸不一样也能用,连保险座买了就是了,端子插不上就焊线。

网友:
这大宇是不是韩国的?韩国生产过大宇客车。

网友:
死教条,如果有故障,换0.9a的也照样烧,如果没问题,换0.6A的也可以,保险,保险,就是电路关键部位的警卫员,正常时候用不着它,真到出问题的时候,必然会牺牲掉的,所以,别纠结那么多,尺寸合适,换上一个就行,到它该牺牲的时候,保证它走的脆生点,没有痛苦就行

网友:
女汉子真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某宝找了很久,找不到0.5A和我这个尺寸一样的,找到电压电源一样,但是尺寸不一样不能用,我都不 ...

你听@衡水家维 的,0.6A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买650ma带壳的保险丝就行,略大一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