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国际大厂电路原理图与众不同,一条粗线把图分成两半,盼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24-04-03):
最让我头晕的是原理图中间那条粗直线,它分开两侧后。我看了很多次,看不出两侧的逻辑关系
我想知道黑直线两侧导线,有关系吗?黑粗直线代表什么意思?

U1下方的U2是缓冲器无疑了。就是说,两排对应引脚彼此相关联,且不改变逻辑关系,但例如输入电平高于3.6伏特,它作为缓冲器,应该会抑制高电平,保护U1
但不知道U2的具体型号。谁知道吗?

再有的感慨是国际大厂的设计,发现保护电路考虑周全。不像淘宝产品,性价比第一,坏了你人品不好,再买一个好了。淘宝货解决问题,简单粗暴,国际大厂售价高,追求品质

结论,不是国产造不出好东西,是国人太追求性价比。

网友:
中间的粗黑线,类似一个管道,类似家里装电线的埋墙管道,是一种简单的示意图, 黑线2边的连线,标号相同的表示电气上相连,不同的不连,比如两个标注RST的是连在一起,两个TDI的也是相互连接

网友:
中间那条粗直线,应该是排线,或者是两块板的连接线,你不看线的定义都有

网友:
原理图中间那条粗直线,是一条分隔线,仅仅只代表同一图层不同功能模块电路中各种标示及符号的统一,简单理解为左右两边的模块中的标示是统一的,如RST,左边的7脚,线路中会通过缓冲电阻连接到右边U4的1脚。
看这种原理图,主要是分清供电的几路及时钟和复位的线路,剩下的都是一些数据及控制和反馈信号的线路。

网友A:
记不错的话,这个是用的Bus线的功能,只要Bus分支两边的标号对照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总线吧,或者还有个子图页提供更详细的连接图

网友:
这是信号总线,只要他两边的标号对照应就是连通的,在生产pcb中有连线。

网友:
数据总线,两边对应

网友:
可以简单的把粗线看成是个线槽,左右两侧的线都在线槽内交叉。

楼主:
楼上回答的诸位,都是见多识广的大神
U2的具体型号,有谁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回答的诸位,都是见多识广的大神
U2的具体型号,有谁知道吗?

电平转换芯片,实现不同电压的电平转到3.3V

SN74LVC8T245
NH245

网友:
就是BUS线 可以不管  也可以不要 只需要看 NET标识就行了。就是BUS线 可以不管  也可以不要 只需要看 NET标识就行了。

网友:
看看是怎么与众不同的,似乎日本的电视机有这样风格的电路图

网友C:
黑粗线就是个总线,没有具体实际实物,左边标LED那根线,右边你继续找LED就行,他俩是通的
左边啥标号右边找啥标号就行了

网友:
楼上都说了嘛

总线,看字母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粗线就是个总线,没有具体实际实物,左边标LED那根线,右边你继续找LED就行,他俩是通的
左边啥标号右边 ...

学习了 学习了  搞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不错的话,这个是用的Bus线的功能,只要Bus分支两边的标号对照起来就可以了 ...

是的,就是总线标识来着的,,,

网友:
淘宝卖的便宜,坏了就坏了,又不是不能换一个,便宜才是硬道理,这个是应对于价格敏感性人群,进口的东西再好,对普通用户来说依然是太贵了,反倒是应用于工业产品居多。。。

网友:
总线画法,总线人口上相同的网络连接在一起。
如下图,上下两种画法的电气连接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实现不同电压的电平转到3.3V

你是高手,高高手。中国开疆扩土,就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