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控制sim900a发信息,串口使用问题

楼主(2024-04-03):
各位我用esp8266控制sim900a发信息,串口零接sim900a,又把一个usb转TTL也连接在串口零,电脑串口软件查看esp8266总是重启,是因为一个串口并联接了两个设备导致的吗?还是其他问题,有大佬遇到的吗?

网友A:
串口是一对一的吧。只能一发一收吧。不能同时接三个设备在同一条线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是一对一的吧。只能一发一收吧。不能同时接三个设备在同一条线上吧。。 ...

网上也没搜到,就是8266总是重启,断开s900a就没事

网友B:
还有这种接法

网友:
只能把两个外设分别断开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接法

我就是想看看数据传输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要接TTL的tx

网友:
看通信用逻辑分析仪嘛

网友:
串口转发试试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吧,发送时候功耗大的,SIM900A连网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