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LM317+NE555内阻测试辅具,居然失败了

楼主(2024-04-03):
前几年在论坛很流行LM317+NE555毫欧表辅具,虽然现在TS457内阻仪风靡,还是想仿制@大森林的小草 的电路:也分享下自己做的NE555内阻仪

看起来挺简单的,JP免费打板,焊接好元件,调节317恒流源电流为100mA

调节555输出频率为1kHz,稍微有点波动

占空比在50%左右

输出电压5V

切入正题,以上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是实战却惨败
先用普通鳄鱼夹,测试200mΩ电阻,正常的话应该显示20mV,实际显示40多mV

换个100mΩ电阻测试,表头显示少了一半,变成22mV了

测试快报废的锂电,内阻居然这么小

下面换用开尔文夹,测试结果更诡异了

夹子短路,表头有底数

先测0.1Ω电阻,43mV左右

再测0.2Ω电阻,显示45mV,和0.1测试结果差不多

测试垃圾锂电,居然也是40mV左右

好像开尔文夹不管测试什么,结果都是40-45mV左右
试着把负载直接接入317恒流源测试
0.2Ω测试正常,显示20mV

再测0.1Ω电阻,也正常显示10mV

看来是555电路有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哪里,失败失败

网友A:
兄弟,是交流100ma,不是直流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交流100ma,不是直流100ma

LM317输出的直流100mA呀,后面经过555变成交流的

网友A:
你的夹子似乎接的也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317输出的直流100mA呀,后面经过555变成交流的

你得把交流调成100ma的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交流调成100ma的有效值

这个我真没想到,感谢提醒
回家把交流后的恒流调成100mA,希望能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真没想到,感谢提醒
回家把交流后的恒流调成100mA,希望能成功 ...

哈哈,必须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夹子似乎接的也不对吧

开尔文夹这样接的:
母座5V——夹子电流+
母座D- ——夹子电压-
母座D+ ——夹子电压+
母座GND——夹子电流-

网友:
这个我做过,上负载后,电流和频率都会下降,电流从10欧-0.0005欧变化大概是102-98mA,作为定量使用只能看个大概。我的表分辨率高一点,mV档是50.000mV量程的,5欧调到500.0X mV的前提下,测5毫欧显示0.50X mV,测电阻可以看个大概的,但电池因为我没有内阻仪,不知道参考应该测出来是多少

另外这个555输出交流方波是严重畸变的,你的表不是真有效值表,有理由怀疑会引起测量误差

网友:
做过,很不理想,放弃了.现在网购成品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一种合适的锻炼

网友:
修整,希望成功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很重要。

网友:
不管什么电路 调试最重要

网友:
317出来是50mA直流,555出来是交流100mA,我两个表一个可以测交流电流,另一个就不对,但电压档都没问题,直接用317出来的直流测小电阻挺准的,交流测电池内阻只能用来筛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407-1-1.html

网友:
一次很有意义的实操!!!

网友:
虽有ts457 ,最近几天也是做了555 7805的恒流方波电路加上个单片机处理信号在lcd显示结果,交流电流也调在100ma前后,
但接上电阻用表测量mv也是误差离谱,555供电分别用9v 12v 结果也是不一样,

网友:
这个电路肯定没有问题,我做过,精度足够了。说这个电路不能用的,基本上都是测量方法不对,别想的太复杂,原理就是100mA的交流电加在电池上,测交流电压,你不管用什么电路,只要能把交流电加到电池上就行,接好就不用管了,然后另外拿一个表去测电池两端的交流电压。楼主的夹子,原理图跟示意图一比较,明显接错了,还量个鬼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212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尔文夹这样接的:
母座5V——夹子电流+
母座D- ——夹子电压-

万用表笔应该也接触被测电阻上。